新人报道。冲浪者带小米2手机的盲拍、

楼主(2015-01-29):
设备是冲浪者x8 加高电机座。银燕xa2212 1400kv.8060浆。天行者30a电调。星之翼3s2200 25c电池。手机用的是小米2.因为是裸飞。所以基本是目视飞行。下一步想用apm做飞控。然后现在在纠结是用808还是用鹰眼1+.用1+以后玩多轴还能用的上。可是在冲浪者上就不好放了。视频里面可以看的出来因为把手机竖起来了。所以飞机一直在倾斜,要不停的校正。我怕用鹰眼也会这样。还有鹰眼1+和808的比哪个图像好一点?求用过的给点意见吧。

网友:
买个摄像头吧

网友A:
808吧,轻,质量也不错

网友(点评):
貌似808和鹰眼的重量差不多吧。好像都是40多g。不超过50g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8吧,轻,质量也不错

指定是808轻

网友B:
手机是怎么挂的~我看还会左右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是怎么挂的~我看还会左右晃动

就是用透明胶粘的。会动是因为手机是竖起来的。然后飞机就受影响就一直往一边偏。

楼主:
谁能出个808和鹰眼1+的对比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用透明胶粘的。会动是因为手机是竖起来的。然后飞机就受影响就一直往一边偏。 ...

不怕手机掉下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怕手机掉下来吗?

用透明胶粘着啊。粘的很稳

网友(2015-06-18):
用山狗吧,我只用过山山狗飞丢了,效果不错,准备入个山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