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仿真船舰模型速射炮制作历程....不断更新!

楼主(2015-01-30):
玩了许多年的航模,今年计划造一艘1米35以上的毒蜘蛛导 弹艇!要求主炮及副炮火力全开,导弹已经有了设计思路!
对于前面的主炮我想搞速射炮!需要具备的要求如下:
1,发射时需有烟火效果;
2,需要自动装填,可连续发射;
3,主炮炮口水平和俯仰可控;
4,整套系统需要控制体积,太大装不上去也是白搭。

导弹设计要求如下:
1,直线发射距离需要150米以上,推力在300g左右。
2,导弹发射后命中目标弹头会爆炸。
3,导弹发射前可视远程瞄准。

目前已经有个速射炮有个雏形了!
第一次实验宣告失败:
分析原因:没想到这小鞭炮威力还蛮大的,把铁皮包的碳纤炮管给炸裂了。不过发射速率非常理想,推进去3秒就发射。加上舵机的自动装填时间,估计可以达到每分钟10发的发射速率。
解决方法:将炮管原先的10*1mm的碳管改为10*1mm的304钢管。
下面是视频:

网友A:
导弹打算怎么解决?冲天炮?

网友B:
导弹直线发射距离需要150米以上,还要爆炸?
开门,查水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弹打算怎么解决?冲天炮?

使用硝糖燃料制作的航模火箭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弹直线发射距离需要150米以上,还要爆炸?
开门,查水表!

其实造过硝糖火箭的人就知道如何制作了。

网友C:
求点火装置怎么弄的

网友(点评):
你想作甚?

网友:
那么薄 的壁肯定破了
我以前是用真子弹壳 才玩得

网友:
jst现应该就是点火装置的“重要组成部分”。  ps:小弟用过钢管发射过小炮弹,用久了也会炸膛,建议还是把炮弹做小点,并且爆炸之后会有碎屑在里头,你想要自动填装有点难度

网友:
难度是有,发挥想象一定能成功。顶你

网友D:
建议使用煤气炮,无残留,且可以忽略机械填装,射速估计不会低,至于导弹可以试试礼花火箭加稳定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点火装置怎么弄的

我有无缝钢管  你懂得 含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使用煤气炮,无残留,且可以忽略机械填装,射速估计不会低,至于导弹可以试试礼花火箭加稳定翼 ...

怎么搞?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搞?说说。。。。

用根钢管,一端封口,留几个洞,一个供燃气一个供风一个装点火器,燃气可以用电磁阀控制,供风和排气用个鼓风机。关键是控制好可燃气体的比例才能产生爆炸。图纸估计在网上能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