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我的蝗虫机架装得咋样?有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楼主(2015-01-31):
不知道怎么布线,后面2根机臂的线是在上面,前面2根是在下面,大家说哪种更好些。另一个就是我这个机架没装桨和子 dan头,并且电池已经上去,总重是901g(有电池,无子 dan头和桨),正常不?
后:

前:

网友:
香蕉头固定结实点吧

网友(点评):
知道不妥的地方了,谢谢

网友:
飞控的位置安装不对,尽量靠四个桨的中心

网友:
香蕉头金属露出来,又靠那么近,有短路风险么?

网友:
布线在规整规整吧
乱了存在隐患
飞控安装在尾巴上也不妥
应该装在四支桨组成的圆形圆心位置。

网友:
你飞控不丢重心丢屁股后面干啥 等炸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