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如何记录LOG以及查看log? 求教MP的使用!

楼主(2015-02-01):
     今天下楼去测试PIXHACK M8N gps 但是忘记截图了,不上电预热5分钟后漂移依旧很大,大约在5M的圆内,最小HP1.3 稳定在1.5 1.6 卫星12 13 14 15 稳定在15颗,可能是因为在楼栋口的缘故吧、 (距离楼5M左右不超过7M)  上电10分钟后稳定在3M的圆内,HP 1.5 卫星15颗,     但是在标准参数里面开了记录 IMU那个,但是断电之后无论在MP还是用SD卡都没有LOG记录,我的APM用MP就可以正常读取内存数据,PIX就不行,也不是乱码,提示没有LOG ,上SD卡内图,求教如何记录数据!
   对了,没有校准遥控器,因为接收一直在另一个飞机上没有拆、没有校准罗盘,没上数传、只有安全开关和GPS ~

     怎么鼓捣才有LOG数据呢、、、纠结!!求各路大神指点!  (在线等~~)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没有校准遥控器解锁的缘故,LOG的记录是从解锁开始的,都没有解锁自然就没有LOG记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