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8G 400mw模块 制作图传接收和发射 成本200元内

楼主(2015-02-02):
网上购了两块5.8G 模块  32通道的  其实无线这玩意我也不是很懂, 想想原理也是一样的 很多模友看到这个模块想
自己做个图传 又怕做不好 ,毕竟商品图传400MW就发射都要200多了   其实制做过程简单 只要会焊线就可以
进入主题  先做发射部分     (相机忘了设置日期变成2014年去了) 这是从某宝上买回来的发射模块不到100元
先准备一个5P的拔码开关 把一边的5个脚并联 再接地另一端分别接在发射模块的S1 CS1 CS2 CS3 CS4 S2脚上  刚好这几个孔位在一起可以直接焊在上面不用飞线(也可以不用这个拔码开关 用他默认的频率也可以直接使用)
注意一点此模块的工作电压为5V而图传电压一般都是12V 所以给他加个稳压板 (淘宝3元左右一个)   然后再把视频输出   12V VCC  GND给接出来   还可以从稳压模块接条5V VCC出来 可以给OSD供电用
这是接线图   这样就可以接摄像头和OSD了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接好天线再上电 不然必挂
这是做好的初形,还在为元件的布局思考
最终成品再上图
接下来做图传的接收 这个做法也是一样只不过把开关做了个延长线出来

把视频输出和地线(负极)接上
焊上天线延长线

把开关的线接上去
然后再焊个稳压模块 我用的是7805的模块 暂时还找不到其它的代替
接下来把显示器拆开  我的显示器是自己一个坏平板  买了个驱动板+外壳 改的  分辨率1288*800 带高清
输出

先给天线接头打孔安装   再开个开关孔把开关装上
我另外做了个图传的开关 不用图传时可以关掉
在把模块固定在壳上
顺便做了个图传的指示灯以防止误开图传

接上电源线盖好盖子 就可以了

这是接收的接线图   这样就完成了
测试以后更新补充:应狼哥 建议 特附上购买链接
400MW发射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88.ZDVCwZ&id=41318919201&_u=3507109e1f4
通用接收模块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2574964998.15.NKjszF&id=38973068640
另外要其它规格的都要 问下店家  就说是模友之吧3G推荐的 可以少5元哦

网友(2016-04-21):
我老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进来观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接收拨码开关拨了没反应。。你问楼主用延长线有什么讲究吗?

没有讲究,只要不短路 不断路

网友:
见贴要顶见贴要顶见贴要顶见贴要顶

网友(2016-03-10):
楼主,菜鸟提问:我看那五位拨码器,发射端按1-S2   2-CS3  3-CS2  4-CS1   5-S1,接收端是1-S2  2-CS1  3-CS2  4-CS3  5-S1,不是一一对应吗?

网友A:
我的接收拨码开关拨了没反应。。你问楼主用延长线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一直都这样做的,无论是2\、4还是5\、8G的,楼主可以把屏幕和驱动板的地址放上来吗?感谢!

网友(2015-02-02):
好手艺,支持下

网友:
造福模友,顶你!!

网友B:
我也买了这个接收模块,顺便问问指示灯怎么搞?需要用到什么原件?怎么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这个接收模块,顺便问问指示灯怎么搞?需要用到什么原件?怎么接线? ...

指示灯串个电阻并在稳压输出和负极那里啊

网友C:
可以把淘宝的地址和价格发上来,方便大家!放心我们不拒绝淘宝的链接,只要是好东西可以让淘宝店家给会员优惠就可以啦!

网友D:
装在穿越上看起来有点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在穿越上看起来有点大呀

也不大啊 还没1.2G的发射大 2.5CM*4CM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大啊 还没1.2G的发射大 2.5CM*4CM

还不错 哈

网友:
必须要支持一下

网友:
关心距离如何?

网友(2015-03-13):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顶顶顶,正找这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淘宝的地址和价格发上来,方便大家!放心我们不拒绝淘宝的链接,只要是好东西可以让淘宝店家给会员优 ...

这个举措挺人性化,少了商业的味道却极大的方便了模友的需求,真正是模友互相交流、学习技术的好平台啊,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举措挺人性化,少了商业的味道却极大的方便了模友的需求,真正是模友互相交流、学习技术的好平台啊, ...

需要大家积极交流才能有更好的原创出来

网友:
多谢了,可以有4千米吗?

网友F(2015-05-01):
要是能地面和空中测试距离的数据就更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能地面和空中测试距离的数据就更不错

你连上OSD不就知道了

网友:
准备弄图传,参考一下。

网友:
可以说下显示器驱动板吗?

楼主:
这个驱动板是配显示屏的  这个你在淘宝上搜 显示屏驱动板就是了 给卖家说你的显示屏型号他会帮你配好

网友:
好贴子一定要鼓励,我支持你!

网友G:
我想问下,发射不用稳压模块,直接在电调取5v点可行不,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我也是用的这个接受版,为什么有时候我的会出现黑白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下,发射不用稳压模块,直接在电调取5v点可行不,

最好用降压模块供电

网友(2015-06-20):
好郁闷啊,前天问这个店老板,准备入手他家这些设备仿制。
多问了下 想顺便多买个1.2g 的天线给自己的1.2g 的用,被老板认为幼稚。。。
不卖给我了,说买了也不会用。。,由于不懂SMA接口定义,问问是内针还是内孔。。
这买卖做得,我还被鄙视了。
MD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驱动板是配显示屏的  这个你在淘宝上搜 显示屏驱动板就是了 给卖家说你的显示屏型号他会帮你配好

你这个驱动板哪家买的,不是随便找一家就能买到合适的,这种驱动遇到弱信号基本上都会蓝屏或者黑屏,恢复信号反应慢,你这个效果如何,另外pm一下淘宝地址吧

网友(2015-08-13):
好贴mark  有时间我也折腾一个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图传你能加我QQ310578095  教我下接线吗 我怎么也接不好

网友(2015-10-11):
真能折腾啊

网友:
回复一下,不知道可不可以看看哦

网友(2016-02-03):
楼主,我也想学学做这个,请问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