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翼P2飞控评测二:调试安装

楼主(2015-02-03):
最近很多模友用P2说无法解锁
此类问题均由于调试不对造成的
因此出了一个调试的帖子
希望能解决模友们的问题
有什么需要跟帖留言

下一篇
极翼P2飞控评测三:飞行测试

网友:
看到高山的小手,狼的心醉了哈哈,好教程支持!!

网友A:
楼主,你这机架是不是行空马的四轴机架?我也有这机架但一模一样的动力配置,用这机架的续航能力明显比其它机架要短,是不是因为这机架的机臂太粗而且机架也偏重的缘故。楼主你用的是什么动力配置?能飞行多少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机架是不是行空马的四轴机架?我也有这机架但一模一样的动力配置,用这机架的续航能力明显比其它 ...

机架的机臂设计太粗壮
挡风严重啊
改成下置桨会好很多
昨天晚上装好的
抽空试飞测试一下回来上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架的机臂设计太粗壮
挡风严重啊
改成下置桨会好很多

你还没进行试飞?能不能先说一下你的动力配置我参考参考,这机架下面如果挂了电池那就挂不了云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没进行试飞?能不能先说一下你的动力配置我参考参考,这机架下面如果挂了电池那就挂不了云台了 ...

挂2200  2600电池是可以放在机腹内的
如果外挂电池还要挂云台的话
得做一块挂板
但是这个飞机不建议挂云台
设计不大合适
挂摄像头飞着玩绝对好东西
耐炸、防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挂2200  2600电池是可以放在机腹内的
如果外挂电池还要挂云台的话
得做一块挂板

这机架电机向下安装是装不了10寸桨的吧?10寸桨会碰到机腹,我比划了一下顶多只能装9寸桨,这样一来桨小了电机的KV就不能低更费电了,这机架最不好的地方就是续航时间太短

网友B:
这机架我都一直闲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架我都一直闲着了

赶紧装起来玩啊
绝对耐摔防水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架电机向下安装是装不了10寸桨的吧?10寸桨会碰到机腹,我比划了一下顶多只能装9寸桨,这样一来桨小了 ...

所以我才使用三叶桨啊
用的7寸三叶桨

网友:
打酱油的路过

网友(2015-12-17):
为什么的极翼P2不能在电脑上读取驱动,你能知道下我吗?我QQ784114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