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视频工作,想入航拍

楼主(2015-02-05):
本人是做视频工作的,之前一直玩了一年多3D固定翼,
想学习航拍,请教我应该先从哪个机机可始?

网友A:
想直接入手专做航拍就上精灵吧
到手即飞效果也很好
如果希望航拍同时更多的了解飞行器
找模友协助组装一台
效果要比精灵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直接入手专做航拍就上精灵吧
到手即飞效果也很好
如果希望航拍同时更多的了解飞行器

f450怎么样?

网友:
f450入门很好
航拍不适合

网友:
F450只能算是练手,精灵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要知道自己需要入手航拍到什么程度,玩玩或者业余级别的话挂狗4就足够了,  你需要先熟悉多轴,买一个小点的飞机练练手,因为多轴和固定翼,直升机差别很大,我都飞过,虽然说操控上和直升机差不多,但是感觉上完全不一样,固定翼就更不用说了,F450用来练手足够了,然后可以考虑精灵。带H33D云台狗4 业余的差不过算是很顶配的选择了,如果不喜欢精灵或者想自己动手,推荐H4 或者DY550这样的机架,大黄蜂机架也很不错,这就需要你自己去了解每一个机架的特点和配置了,喜欢折腾的可以走这条路,最后还是H3 3D圆台、G2 华科尔G3之类的云台加上狗4、图传,摄像什么的都需要自己鼓捣,有乐趣、
如果是想专业的话,F450练手还是不错的选择,然后精灵这时候就显得有点不足了,推荐自己组装飞机,在组装飞机的过程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不可能烦你每次出去飞都带着机械师吧?所以自己能搞定一点小毛病什么的很好, 这时候DY550 H4 650 S500之类的机架就是你的过渡机型了, 专业的话5N 6轴 8轴才是王道,零度 DJI的套机都很不错,收二手的话还能便宜好多,这时候你差不多已经了解各种飞机的性能,特点,飞控的好坏,特点了,OK,自己动手组装吧,相信自己一定能配出来最豪华的机机·

网友B:
其实我上面说的起点还是有点高了,F450挂狗也是可以玩的,也算是入门级别的航拍吧,挂个飞越2D 狗4飞飞10来分钟还是很有趣的。·~~我刚开始就是从F450入门的,但是不是买的DJI的套机,自己买的电调电机啊啥的零件,KK飞控,自己鼓捣了半个月才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上面说的起点还是有点高了,F450挂狗也是可以玩的,也算是入门级别的航拍吧,挂个飞越2D 狗4飞飞10来 ...

向你学习,请问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机机?
你也是搞航拍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向你学习,请问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机机?
你也是搞航拍的吗?

多看论坛上大家发的帖子,同意入门买精灵2的套装!
基本能满足航拍的需求,熟练以后根据需求选择上大的设备!航拍一定要和后期结合起来做,单纯的航拍会变的越来越没有竞争力,玩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入门基本无门槛。所以一定要熟悉摄影摄像和后期制作,才有希望做出来自己的特色。

网友:
不是搞航拍的,就是业余的玩家而已,主要是FPV,有时候玩玩同学的直升机,固定翼,穷学生搞什么航拍啊,哪有钱、、、、
现在手里面 有个自己制作的610 的山寨版大黄蜂,近报废状态的飞越650、、挂山狗飞着玩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看论坛上大家发的帖子,同意入门买精灵2的套装!
基本能满足航拍的需求,熟练以后根据需求选择上大的设 ...

我觉得用精灵当入门级别的装备未免有点太奢侈了,刚开始接触的话应该从最基本的做起,自己配置飞控机架电调电机什么的,学会自己装机调参才是王道啊!因为楼主原本就是做视频工作的,后期应该没啥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用精灵当入门级别的装备未免有点太奢侈了,刚开始接触的话应该从最基本的做起,自己配置飞控机架电 ...

请教,那我是不是应该从450形始,
还有后期 难点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看论坛上大家发的帖子,同意入门买精灵2的套装!
基本能满足航拍的需求,熟练以后根据需求选择上大的设 ...

谢谢大大提点,
请教一下,
后期 难点在哪里?

网友:
我是业余级别的玩家,业余中的业余,基本上不做什么后期的,不大清楚后期难点在哪、要说困难可是是选景和飞行路线吧、、、、、
关于450入门的问题,你一直没说你要做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