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泡泡老师,minimosd的问题

楼主(2015-02-06):
泡泡老师好,
我的APM是2.8  OSD是雷迅家的
图传和飞控是同时上电的
上电后,OSD只能显示版本号,不出数据
APM连接了数传,然后在IC2口
APM 5V    ----   OSD  5V
APM TX    ----   OSD RX
APM GND ----   OSD GND
接线是这么接的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这是刷2.2后的显示,一直卡在这里

楼主:
2.4后是这个样子,不是我的图,当时忘记照相了
我的区别就是最后的数字是703

楼主:
请泡泡老师指教

楼主:
问题解决,APM2.8 背后的MUS_TX0/OSD 没有短接,I2C口默认不是做OSD使用
导致没有信息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APM2.8 背后的MUS_TX0/OSD 没有短接,I2C口默认不是做OSD使用
导致没有信息输出 ...

哈哈,现在很多2.8的版子,想使用原I2C口,须要自己打开外壳,自己短接相应的焊盘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