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泡泡老师求助啊,快崩溃了

楼主(2015-02-07):
配置是朗宇v2216 800kv的电机,40A乐天电调,3s4200电池,1045桨,桨安装方式正确,在

自稳模式油门打到100都飞不起来,以前用的银燕

2212,都能飞起来的,请问怎么回事啊?

网友:
校准油门行程,,检查遥控设置

网友(点评):
油门校准了,遥控跟以前2212时的时候一样的设置,但是那时候可以飞,还有我飞的时候好像几个电机没力,我的飞控是apm

网友A:
起飞重量是多少?有没有在软件里检查过,推动油门,四个输出是否同步?油门最大时,四个输出也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重量是多少?有没有在软件里检查过,推动油门,四个输出是否同步?油门最大时,四个输出也最大? ...

四个电机不同步额,现在换了1147的浆可以飞起来了,还有泡泡老师您会修山狗吗,被我接12V电源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起飞重量是多少?有没有在软件里检查过,推动油门,四个输出是否同步?油门最大时,四个输出也最大? ...

我的问题和他差不多  我的在软件里打油门电机也没多大反应   apm2.8无法起飞   具体问题   用ubec无法行程校准   遥控器已经校准   上电不会听到嘀嘀嘀滴的声音只能听到滴^的声音   油门行程校准油门最高滴滴2声后油门最低   只能听到滴的一声   此时指示灯红蓝交替闪推油门   电机会随着油门升高而转速变快   但是   重新插电后   电机只叫滴的一声   解锁   推油门   电机底转速怎么加油门还是那么底的转速   前进左右电机的转速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问题和他差不多  我的在软件里打油门电机也没多大反应   apm2.8无法起飞   具体问题   用ubec无法行 ...

我的在软件里打油门电机也没多大反应
这一点就不对了,应该油门推多大,四个输出也多大,最多相差一格。
请恢复APM黙认值,所有校准重新做一次,
你用的是什么版子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