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起飞侧翻

楼主(2015-02-07):
自己DIY的精灵,飞控是NAZA,电机TM2213,好赢乐天20A,起飞的时候老是往一边侧翻,电调行程校准过,GPS和IMU都校准过,桨序和方向也没错,总之机械部分都正确,就是起飞侧翻(姿态模式)

请问这是飞控的问题么?有什么办法可以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
楼主的这个情况基本问题出在动力方面,建议检查几方面:1、桨的安装是否正确;2、电机的转向是否正确;3、电调接飞控的顺序是否正确?电调接飞控的顺序要仔细阅读飞控说明书!

网友A:
能看看你内部安装图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看看你内部安装图不

机械部分该检查的我都检查过了,奇怪的是有一次我用手托着加油然后松手他能悬停,但是有漂移,就是从地面起飞总是侧翻,不管是快推还是慢推都会翻。。。无语了。。跟这个机架有关系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部分该检查的我都检查过了,奇怪的是有一次我用手托着加油然后松手他能悬停,但是有漂移,就是从地面 ...

GPS安装在里面不怕被干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