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IX飞控 Y3问题

楼主(2015-02-09):
老师 求PIX飞控 Y3的电机顺序  和螺旋桨方向    还有DAYA550机架   是选X4 还是H4  还是异型

网友:
我有个Y3的帖子,你可以看下
新装Y3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359

关于新装Y3继续发帖.....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426

网友:
只用PIX的M1 M2 M3 M7四个输出端口,连接方法和电机转向看二楼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