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飞越680六轴挂808无刷云台居然果冻......

楼主(2015-02-10):
飞越680搭载3D打印的808无刷云台航拍,居然果冻,挂狗台很稳,难道轻了也有问题?
泡泡大神可以看我以前发的视频,硬挂808都没有果冻,我也是纠结了.......

飞机配置为:
银燕MT3506 650KV
乐天40A电调
PIXHACK飞控

1250 HIPROP的榉木桨(做过桨平衡)

云台控制板为毛子的

上视频给点意见,帮忙出出主意,谢了.......
http://www.tudou.com/v/BvcLx9wHR4w/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v.swf

网友:
新手顶老手 ,今天首飞炸鸡。

网友A:
同一架JJ,只是更换了一下云台吗?问题应该出在减振球上,更换不同硬度的减振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架JJ,只是更换了一下云台吗?问题应该出在减振球上,更换不同硬度的减振球试试。 ...

对,就是换了云台

网友(2015-12-23):
现在新手也已经不是新手,已经入了飞越680改810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