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osd字体无法写入

楼主(2015-02-10):
泡泡老师,你给的两个版本2.2和2.4的OSD都试了,完全按你的教程来的,但我这出现的问题是:1、烧写固件后马上出现不能读取OSD,然后字体也就不能烧进去了。
2、从新刷波特后先烧写字体,也出现烧写不成功提示。
3、不烧写,直接SAVE 显示屏没有任何数据

楼主:
从新刷波特后先烧写字体,也出现烧写不成功提示。Error entering font mode No Data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新刷波特后先烧写字体,也出现烧写不成功提示。Error entering font mode No Data ...

选对COM口,点连接出现什么提示?

网友(2015-03-29):
我的也是一样,能升级2.2版本后显示成功,便在更新字体就出现‘Error entering font mode No Data’,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5-06-04):
不是328P有问题,就是7456有问题
MINIOSD如何与APM2.5、2.6及PIX连接,及恢复默认的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775

网友(2018-09-21):
OSD问题多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