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无聊,发个教程,自己做的3d机

楼主(2015-02-11):
。。。。。。。。。往下慢慢看。。。。。

楼主:
准备工作,切好的机身,1200翼展,5mmkt板我用的是冷板,稍微重一点强度高一点。5mm碳杆一根,3mm碳杆半根,5mm碳片半根。热熔胶,忘拍了。
机身粘接,用热熔胶。
然后是水平安定面,安定面和机身要垂直,机身两个垂直的面要保证是垂直的,这个角度可以看的很清楚。
机身上炸鸡容易炸坏的位置可以事先用胶带加固,重量不会增加太多,强度会啊大大加强,耐炸性也增强。
机翼要用碳杆加强,用笔画出碳杆的位置。
然后用刀子和碳杆清除画线区域内的板子,
碳杆放进去,正好,棒棒哒。       外面用胶带封住就行,没必要用热熔胶沾,热熔胶尽量少用,重。
整个机翼长1200,5mm碳杆长1000长度不够,用3mm补上,一边截取20cm就够了,碳杆放置的位置直接用刀子划开表面的皮,用碳杆划几下,里面就会形成放置碳杆的空间。划开空间的最好效果是紧紧的包着碳杆。
碳杆从边缘插进去,慢慢插,会有点费劲才是最好效果。
用胶带封一下,封的时候把机翼摁到桌子或者地板上,一定要保证机翼是直的,这种方式机翼容易从碳杆的位置弯掉。
效果图。
然后就是舵面,各种切,我一般是切45度角,刀子不好使,凑合看。
碳片用来加强升级舵。胶带直接沾。
舵面的连接用胶带,一定不要留缝隙,会有虚位,
电子设备,电机xxd2217kv950,12,6仿apc桨,有点过载。好盈40a电调,银燕9g舵机4个,3s2200电池,。
安装舵角,其它舵面普通的舵角,升降舵我用的是轻木机的大舵角,一堆热熔胶沾死。总觉得这么做可靠点。
上舵机,左右对称。
一堆热熔胶沾死,这个地方可以多放一点胶,电机的固定很重要。
小块的kt板用于加强电机座。
这下强度没问题了。
接受和电调的位置。接受用胶带沾,不要用热熔胶,重。
电池固定,先要确定重心的位置,然后确定电池的位置。木片用于减小kt板承受的压强,分散了受力的面。
5cm长的一次性筷子,准备4根。
用胶带分别固定在机翼的两端和机身的上下面。上面要沾接机翼整体加强用的线。
用5mm碳杆和3mm碳杆加强的机翼强度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做的了大的机动,还要用线进行加强。
扯线加强,线要坚固,不要用有弹性的线,线的接头直接用502沾死,线和筷子用502沾一下,然后用热熔胶加强一下。
这个位置,是一堆热熔胶加固的,线是直接勒住热熔胶,而不是kt板。
整机起飞重量600g,翼展1200,翼载荷和epp的小特技机差不多,所以飞的时候是有飘的感觉。电机拉力出去阻力因素有1100g,推重比妥妥的1.8
最后附本人飞行视频,大神勿喷。

楼主:
我日,我图片呢

楼主:
视频在这呢

网友:
手工可以再考究点就好了

网友:
很好,挺羡慕你的飞行技术

网友:
这么多图,辛苦了,手工不错。

网友A:
这电机  电池  是不是有点 太暴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  电池  是不是有点 太暴力了?

这还暴力?你看看这个。。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165&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还暴力?你看看这个。。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165&extra=page%3D1 ...

一个比一个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