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关于改造低价飞行器问题

楼主(2015-02-12):
刚接触多轴飞行器,想练手顺便研究下。
初步设想淘宝买个廉价4轴,价格控制在1000左右
想问下,在机架够大的情况下,可否通过替换部件的方法来提升性能,达到3000左右的水准

网友:
还不如直接搞全套

网友:
这个预算有些低,你玩四轴最基本配置。

遥控器、飞控、电机、电调、电池、充电器、桨、机架(可自制)这几样每一样都挺贵的。预算一千有些有些低。

比如naza lite 你可以买个单飞控,不带gps那也得个三四百,以后升级加gps但是一千似乎捉襟见肘。二手的话你是新手估计有些难。

遥控器呢?天7似乎适合你以后升级,那也得四百多,实际上很多人都弄8】9通这样不同品牌就七八百了。
似乎一千预算也不太够。
其他等等,,,

如果说一千飞的话都有些稍微牵强,还要以后有升级潜力,我个人认为,你的预算有些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