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冲浪极限再测

楼主(2015-02-12):
废话较多 新手细看 老手精看 没事的慢慢看
有任何其他见解直接扔砖
旧帖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849

今天冲浪再次进行5000电池续航测试和1w电池全油巡航速度以及平飞巡航速度

5000电池 因为风大且不稳定不持续导致降落困难 电池过放600mah 续航时间为55分钟今天阵风有4~5级  如果气流稳定预计续航能达到一小时以上

来看看半油门时速 在50码左右 效率蛮高

1w电池 对于2814动力来说起飞还是无压力 此数据为无风干扰时全油门巡航的时速
特点:冲浪是很滑翔 而2814的配置在大油门的时候效率要高 大电机启动电流要大 不建议带油门保持平飞 建议大油门爬高后转入滑翔
总结:1w电池fpv效率高 虽然接近最大起飞重量 但是丝毫不影响滑翔性能 加上巡航速度的提升远航更是效率 续航更是持久
配置:2814 1100kv 9寸浆 40a电调 3s 1w
总重:1810g

网友A:
坐沙发 等楼主晾机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沙发 等楼主晾机照

旧帖有

网友B:
好给力,我这有没有测试过大电池,怕请飞重量过大,对机翼造成影响大,普配2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给力,我这有没有测试过大电池,怕请飞重量过大,对机翼造成影响大,普配2200 ...

嗯 如果是x8或者彩翼以及另类冲浪款式 没加固机翼最好不要尝试 我2814 5000电池测试空翻的时候差一点点要折翼 当时形状差不多是碳杆能承受的临界点了 回家发现碳杆已经变形严重 这种最好少测试吧!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C(2015-09-21):
我也准备玩v5+襟翼系统  2212银燕+6寸  问一下计划2200mah*2的电池 起飞重量的控制及襟翼系统的操作顺序   有啥注意事项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准备玩v5+襟翼系统  2212银燕+6寸  问一下计划2200mah*2的电池 起飞重量的控制及襟翼系统的操作顺序    ...

襟翼起飞和降落很有用 但注意襟翼不比超过百分之50舵量 在推力不足的情况下尽量减小襟翼舵量 防止失速 2212 6寸的话配两块块2200对v5来说推力可能不够 两块2200整机重量在1kg左右 第一次起飞可以选择草地滑跑起飞

网友(2017-06-25):
用5200电放哪个位置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