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屁孩玩飞机】低配置航拍之一:卡片相机

楼主(2015-02-13):
【小屁孩玩飞机】低配置航拍之一:卡片相机

云台请看此贴:

【小屁孩玩飞机】低配置航拍之二:廉价舵机云台
http://www.moz8.com/thread-39880-1-1.html

很多人都想玩航拍,可是动不动就航拍相机,什么狗啊,山狗啊,一上来四五百上千的,买个小的哥们儿们是上班族还真是消瘦不起啊。

可是哥们儿想玩航拍咋办?难道这世道就是有钱就行?是的有钱确实是爷,人家有。咱们没有就不拍了?拍当然拍。

没有了航拍相机就不能折中一下?当然可以拉。
一直以来我都是淘宝二手相机,大家不信可以淘宝下二手相机,一百包邮的多的是,而且像素都是五六百万最低,一千万左右很常见。
但是一定要带av线的,或者你所购买的二手相机卖家不带,那你就淘宝百度下看看有没有相应的av线。神马是av线?看图:

看到上面那个图片了吧?就是他,大家一定要看准了,每一个牌子型号的av线有可能接口相似,但是!很多有可能不一样,这个我是吃过亏的,大亏!一定要买相对应的型号!看看这两个区别

先要选择相机,淘宝一个看看爱国者相机。其他型号随便。

看看便宜吧,其他型号大家自行搜索,而且对比价格,有些人乱标价,不代表真有那么贵。

好了,那就以我购买的爱国者V500为例子吧。让我们一起来穷人玩吧!看参数,百度百科:

首先需要改造的是相机,因为这个相机是装电池的,所以我们要引出两根线,也就是从里面电路板缠上两根,然后焊接上,滴上胶,没有胶也无所谓,只要焊接好就是,然后把线的另一头弄上一个插头,我是图省事弄了两根针,好处是通吃,不好的地方就是不要接错线!否则能烧了。各有优劣。
如图

看上图,根据电池表示的正负,接线,这点常识你肯定有的,判断正负,最起码+是正,-是负把?
引出来的线可以做一下小插头,记住了,一定要穿过电池盒盖子啊,打个洞,看下图:

接下来就是av线的改造了,我们要把av线给拆了,要那个黄色头的接线,里面只能分出两根线。
你到手的av线是这样的:

然后把其他的 都剪断拆了。就得到这个,

我们只要黄色头这个线,图中我已经接好了。

你到手拆掉以后得到这个:

看上图,外包线一个网状排列的,是负极,接到图穿负极那个接口,而红色线,就接到非负极,图穿过来就两根线,负极有了,另一个你懂得,一般图穿都是黄色线,所以我的是红色接黄色,但是为了实用,我接了个插头,所以你看到了上面那些带红头的图片。接线方式如图,不要接错线啊!

然后把线进行焊接,接上一个接口。包上热缩管,没有热缩管就用绝缘胶带便宜吧?看下图:

ok了,下面我们比较下吧!

然后我们称一下,对比我从论坛抽奖中的鹰眼相机我们对比一下。

多了130-77=53g,还算可以吧?但是卡片机的拍照水平还是可以的把?当然录像有待牵强!

这就是一个廉价的航拍相机,成本一百包邮,如果没有自带av要买,算上邮费,二十,自己动手改造的接头,胶带,五块钱吧!
一共一百二十五块钱。而且是真实的卡片机哦!在拍照上绝对不熟小航拍运动相机。

让大家看一下我的航拍效果吧,卡片机的爱国者V500,图片3M多,上传费劲,截图了。
这张阴天效果。可能是雾霾,北方天气分不清阴天还是雾霾了。

这张是天晴点的,晴也有些雾蒙蒙,天朝的天气环境,,,o(︶︿︶)o 唉

我的帖子都是个人经验所得,所以请各位认真看待,又不懂可以问我,请各位多多转载,让更多的穷人看到,把简单的设备,玩出倍增的效果。或许我没有狗3,狗4,但是我们可以探索把比他便宜多得多的东西,玩出接近他的效果。让我们一起探索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一个帖子发个云台,让你看如何爆掉屌丝的云台,粗糙的一塌糊涂。谢老师,哈哈,,, ...

我这里还有云台的板子你折腾吧,狼哥回来啦!

网友A:
你能不能更屌丝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不能更屌丝一些?

下一个帖子发个云台,让你看如何爆掉屌丝的云台,粗糙的一塌糊涂。谢老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一个帖子发个云台,让你看如何爆掉屌丝的云台,粗糙的一塌糊涂。谢老师,哈哈,,, ...

我正准备做单轴的云台,固定翼上用

网友:
小孩就是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正准备做单轴的云台,固定翼上用

固定翼稍微大点的话,还是淘个二手的录像机,比记录仪要好些,录制的。

网友B:
鹰眼也不贵,这么一搞太折腾了

网友:
讲的很好,确实是屌丝路线,支持,好像富士系列的相机都支持AV输出

网友:
其实我最怕买这个,买回来要是发现不好就......不过看楼主这样我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鹰眼也不贵,这么一搞太折腾了

关键件是乐趣,折腾能让大家学到更多的知识

网友:
改造得不错 哈哈  支持小孩

网友C:
穷人进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穷人进来学习!!!!!!!!!!

嘿嘿,,,相互学习。

网友(2015-07-31):
不错。楼主最后一句讲的在理!玩航模,主要还是在探索中的乐趣

网友(2016-11-12):
楼主,你的鹰眼还在吗?

网友:
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