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轻穿越机装机。。。。。。。。。

楼主(2015-02-13):
穿越机当然要确保有穿越机的功能
先上配置
碳纤qav250机架(实际轴距260)
银燕1806塑料电机
2.3一对的杂牌5030桨
25块钱的simonk 10a电调
cc3d飞控
自己组的700线摄像头(带了ircut比较重了20g)
dalrc 600mw 5.8g图传
普通棒子天线
天地飞四通接收机
1w 正白光led带90度聚光杯
最终图
好长时间没发帖了。。。
于是就发个帖子。。。
机架到手,先假组一下

经典的qav250架子,实际轴距260因为摄像头卡的够紧,于是前面两个铝柱不装,最后面在机架中部钻了个孔,把两个铝柱改成一个(并不影响强度)
机臂的螺丝安装了两个(但三个最好。四个就多余了。)
最底层那块碳板没有加,一是为了减重。。。二是加了对强度也没什么变化。。。

上下两层碳板加铝柱就已经很结实了。

减下来的重量:

看看cc3d的重量,再看看壳子的重量。
果断扔掉壳子。

但没了壳子防尘怎么办呢。。。。
705透明硅胶走起。。。。

在暂时不用的接口贴上3m胶防尘。
因为穷。。。
只有四通道的接收机。。。
于是把油门通道和第五通道的信号线焊一块(骗过飞控)。。。

按cc3d的尺寸切个分电板。

焊两个开关

还有。。。
油性记号笔可以有效保护铜箔。。
焊完线之后可以把板子涂黑。。。
记号笔要油性的,酒精的不行。

发现绑线带没法固定结实xt60。。。
3d打印个固定座。。。

焊接电机电调

再打印个天线夹子。。。

固定天线而不固定图传
在炸机时可以有效保护图传的电路板和天线座
没有3d打印机的同学可以用扎带。。。

图传摄像头直接焊接

最后的接线

空机不带电池292g

带3s2200电池467g

带1600 3s电池 434g

网友:
顶楼主,做得很用心

网友:
四个电机最大拉力总共多少

网友A:
楼主干的不错,顶了!
不过,提醒一下,你的那个TX600图传小心点,发热太厉害,我已挂掉两只了,两次都是在飞行中挂掉的,还好机机不高也不远,安全降落了。

网友:
我的和楼主的一样,握把底部加高了,把电调放里面,看起来不会有那么多的线头,友D打印就是爽啊,问下这个买下来便宜吧3D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干的不错,顶了!
不过,提醒一下,你的那个TX600图传小心点,发热太厉害,我已挂掉两只了,两次都是在 ...

我也挂了两个了,都是在地面上放大芯片烧掉的。
我拆开了一个图传,里面本应散热用的导热块不是那种灰色的,是蓝色的,导热能力很一般,估计就是因为温度太高才烧了

网友:
都是厉害角色,我的怎么617g
不过我用2204电机,6030桨,280机架,2200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