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泡泡老师,问你一个小白问题,望能回复

楼主(2015-02-13):
现在我准备买新控,飞apm,后期会入云台,模友有推荐D10,有推荐天9,但是大多数都是只用过其中一个,没法给出对比,泡泡老师你用过那么多控,能否客观的评价一下这两个控哪个好,譬如稳定性,失控率,实用性等,希望泡泡老师能指点迷津

网友A:
这二款都是好控,最近发现有一款好控,乐迪的AT9.你用的飞控是APM。一般我们只用一12345 7,还有689通道可以控制别的东西,比如,云台的俯仰横滚,再加上放横副,刚好9个通道,一人就能全拿下、个人建议、最终还是你自己拿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二款都是好控,最近发现有一款好控,乐迪的AT9.你用的飞控是APM。一般我们只用一12345 7,还有689通道可 ...

谢谢泡泡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