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泡泡老师救命啊,MINIOSD的距离单位为啥总显示F-英尺呢

楼主(2015-02-15):
OSD设置里也选了 Metric-公制了啊
固件是你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69&highlight=OSD 帖子里下载的
字体,里面的4个字体都刷过了
有两次变成M-米了,结果第二天飞又变成F-英尺了
求教啊

网友A:
我也是这样,老是要重新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样,老是要重新刷

重刷后就好了吗?
我是重刷也不一定好,有时候好一下,就第一次通电是M,第二次通电就F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刷后就好了吗?
我是重刷也不一定好,有时候好一下,就第一次通电是M,第二次通电就F了。。。 ...

就是老是重刷才跟你一样,没几次就F了

网友B:
重刷完固件后,恢复一次黙认,三个页面各保存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刷完固件后,恢复一次黙认,三个页面各保存一次

泡泡老师,恢复默认,是指的file菜单下的Load Defaults吗?
如果是的话,我刷完固件和字体后,恢复一次默认,然后3个页面各保存一次
仍然是通电2次后就变成F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恢复默认,是指的file菜单下的Load Defaults吗?
如果是的话,我刷完固件和字体后,恢复一次默 ...

关闭通道切换那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闭通道切换那个选项,

泡泡老师,那个选项我选了disabled,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那个选项我选了disabled,还是不行啊

那我可就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那个选项我选了disabled,还是不行啊

通道选项是哪个?

网友:
弱弱的说,我也不行,一开始行,大概通电5次左右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