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电机卡转问题。,迫切希望老模友解答

楼主(2015-02-15):
飞控CC3D(按照泡泡老师教程设置完毕),电调(中特威甲壳虫30A,油门行程校准完毕),电机(4个朗宇)
有过一次炸机。左下电机(简称4号电机)启动时老是卡一卡的,但是能飞起来。有时候自己就顺畅,有时候自己碰一下桨。
把3、4号电机调换位置(不换电调)4号电机依然卡,而3号电机没有问题。
求论坛老模友解答,是不是电机坏了。祝模友新年快乐,天天开心。

网友:
用手指转动电机有没有感觉涩涩的就跟里面有东西卡住似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我的emax4合1电调没设定好就这样。具体没搞清楚什么地方功能设定不对,很郁闷-_-#启动就一卡一卡的,然后手碰下就开转。。。很危险,别学我这样碰!!!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噢,电机里面进东西导致缺相了应该。。说白了,是不是电机里面线断了一根的事。。。悲剧了孩纸@_@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有可能是缺相,但是要挨个排除。虽然麻烦但能学到很多。

首先,不通电,然后用手拧一下看看是否有阻力,如果有那就是电机里有东西卡着,仔细检查看看。

其次,建议换个另三个中的一个电调,做个油门形成设置,然后在通电看看。确定是否是电机问题。

最后,以上问题都否定那就是缺相了。

缺相解决,
第一可能是接触不良。拆开看看是否连接部分焊接是否有松动。换个接头之类。香蕉头,硅胶线与漆包线焊接处等。

第二,就是拆开看,因为每个kv值都有不同几股线,你可以挨个试一下,看看是否有断线,或者线短接。
这样就比较麻烦了,而且电机目前状态也保不住,如果断线,你可以参考电机kv值绕线法,要么补救一根,要么就舍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缺相,但是要挨个排除。虽然麻烦但能学到很多。

首先,不通电,然后用手拧一下看看是否有阻力,如 ...

谢谢 ,我觉得应该是电机坏了  我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2017-04-08):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缺相,但是要挨个排除。虽然麻烦但能学到很多。

首先,不通电,然后用手拧一下看看是否有阻力,如 ...

如果卡在树上电机还保持转动,最后不转了,出现这种情况能不能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