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切糕AAT跟踪天线 成功 『『已更新视频』』

楼主(2015-02-16):
==========================================================================================================
天线对准的非常好。就是有一个问题,飞机低空飞行 因为飞行速度很快aat的跟踪速度就慢了 视频里 1分27秒可以清晰的看到,但因为是低空近距离平板天线的角度近乎是全向天线,所以不影响图像。
==========================================================================================================
还有不懂的可以回帖问我
===================== 分===割===线===================

看图纸

先把买来的玻纤覆铜板切成正方形,画好中心线打一个6mm的

再把单向摇臂用螺丝固定到刚做好的板子上

覆铜板最大的好处就是有一面可以焊接,然后把平面螺丝用焊锡固定到覆铜板上,这个可以直接拧到三脚架上

钻好眼,固定六角柱

最底层底座做好了,然后再做中层滑环

滑环其实很简单,不用自己钻眼,因为上面已经有8个眼,内圈4个,外圈4个。直接用螺丝把六角柱拧上即可

把电压显示器焊接到覆铜板上,一定不要短路,我已经用刀子把中间的铜割断了

看看那正面。然后在说说后面的万能板,上面焊接了一个USB母头,因为没有专用的AV头,只能用这个代替了

滑环、轴、轴连接器都固定到底座上,因为滑环的线比较细,我用热缩管包了一下,防止磨断了

正面看看USB插头、滑环

酷派大神的手机盒子,做AAT外壳正合适

盒子里的步进电机跟AAT主板,主板上的led灯让我拆掉了,用延长线把led固定到了外面,方便观察

盒子让我用碳纤维帖子包了一下,感觉比以前好看了,然后打孔把AAT底座固定到盒子上,步进电机轴 固定到联轴器上

在看看55g舵机

舵机固定到盖子上,盖上盖子整体效果

天线用魔术贴固定到舵机摇臂上,拆装很简单

装上天线看看,还不错

网友(2017-03-14):
主板开支是大头啊!望而生畏。

网友(2016-11-05):
楼主帖子真好    让大家都用上AAT

网友(2017-03-15):
12通6通有什么区别?

网友:
好兴奋,也想做一个!

网友A(2015-02-16):
好贴力顶 , 后续来个视频。

网友B:
强烈顶起!兄弟好贴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漂亮   感觉滑环是不是有点大?

滑环还可以,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怕有时候不可靠

飞了10多次,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贴力顶 , 后续来个视频。

视频已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烈顶起!兄弟好贴啊学习了

谢狼哥夸奖

楼主:
其实主要发帖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用上廉价的aat ,论坛有好多帖子自己开源的aat但是却没看到有哪个帖子里有真真正正的飞行测试视频,,,我也不懂开源,这个切糕aat确实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怕有时候不可靠

不跟踪了?

网友E:
AAT与控相连的线是用来做啥的?能取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AAT与控相连的线是用来做啥的?能取消吗?

传输视频信号和给显示器供电的,可以吧显示器安装到三脚架上,我是为了方便才安装到遥控器上的

网友:
好啊小眼睛发帖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F:
gps精度的问题,和刷新率的问题,导致近距离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gps精度的问题,和刷新率的问题,导致近距离慢吧

跟这个没关系,应该是板子的程序还要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滑环还可以,不是很大

嗯嗯

网友:
学习了,到时请教楼主

网友:
什么时候量产?

楼主:
量产还真么没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要做个

期待你的完成

网友:
学习了,好东西。步骤详细,图像清晰。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H:
我今天是 见识到了  什么是FP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今天是 见识到了  什么是FPV了

嘿嘿,共同学习,相互进步

网友I:
太牛了!!总费用是多少?兄弟可以帮做一台没。。。。或者是给个地址买这些配件自行组装,不懂再请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太牛了!!总费用是多少?兄弟可以帮做一台没。。。。或者是给个地址买这些配件自行组装,不懂再请教你 ...

清单都在1楼   根据名字在 TB上买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哦,顶。

网友I:
自制切糕AAT跟踪天线  成功   『『已更新视频』』  作者:nndd 6064 自制切糕AAT跟踪天线  成功   『『已更新视频』』  作者:nndd 9491 自制切糕AAT跟踪天线  成功   『『已更新视频』』  作者:nndd 2420 自制切糕AAT跟踪天线  成功   『『已更新视频』』  作者:nndd 3800

兄弟,再N次认真看了你的安装图片,还是不太清楚几个地方:
1、电机与盒子的接连方式,看了你的图片,在盒子里有一个电机,在下层板中好象还有一个象电机的东西,即上图的第一张图。图纸上的电机是放在盒子里的,这是什么情况?
2、第二、第四张图的在轴连接器下面方的圆盘是干什么用的?
3、切糕AAT电路板的发射端的GPS是共用飞控的GPS还是需要另行购买?
谢谢你的无私奉献!

网友J:
请问一下装一个5.8g在里头有什么用意吗?还有就是底座有什么作用呢?直接固定铝旋转底座不可以吗,只要保证他能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gps精度的问题,和刷新率的问题,导致近距离慢吧

感觉这个不是问题,距离近了跟不上飞机没影响,距离远了角度变得就慢了

网友K:
请教一下眼睛,有几个型号能明确一下吗?联轴器是多少转多少尺寸?轴买多长?多少直径?滑环买哪种型号?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一下眼睛,有几个型号能明确一下吗?联轴器是多少转多少尺寸?轴买多长?多少直径?滑环买哪种型号?谢 ...

联轴器 孔径5mm的,轴直径5mm长度买来可以切建议长一些,滑环是5寸的内圈4个孔外圈4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兄弟,再N次认真看了你的安装图片,还是不太清楚几个 ...

第一:电机与盒子使用螺丝固定的第一张图可以看出盒子底部有4个螺丝帽
第二:联轴器下面那个黑色的是滑环,可以360度旋转
第三:gps用Y线共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一下装一个5.8g在里头有什么用意吗?还有就是底座有什么作用呢?直接固定铝旋转底座不可以吗,只要保证 ...

没有5.8G呀,,  底座加高是因为下面有个联轴器跟花环,长度太长第二个作用是可以固定到三脚架上

网友K:
引用 楼主:
联轴器 孔径5mm的,轴直径5mm长度买来可以切建议长一些,滑环是5寸的内圈4个孔外圈4个孔, ...

谢谢眼睛,但是我问的不是5寸转盘。是电滑环,是几路的?(有2路、3路、4路可选)

网友I:
谢谢,还有个问题,这个滑环的作用是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眼睛,但是我问的不是5寸转盘。是电滑环,是几路的?(有2路、3路、4路可选) ...

我买的5路的,实际用到的只有3路, (买滑环的时候要记住,中间的孔一定要 5mm的,不然轴 穿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还有个问题,这个滑环的作用是干什么的

滑环的作用就跟有刷电机一样,可以360度旋转,因为飞机在天上飞, 跟踪云台要旋转,不能缠线,所以要用电滑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5路的,实际用到的只有3路, (买滑环的时候要记住,中间的孔一定要 5mm的,不然轴 穿不过去)

谢谢眼镜。非常热心。

网友I:
说实在的,我对滑环的作用还是不太清楚...这几个部件的连接是不是这样的:滑环固定死在上底座上方,然后步进电机的轴通过轴联器加长,通过滑环中心的孔,穿过底板,固定死在上底板底部的单摆臂上,步机电机在工作时,其安装所在的盒子(文中的酷派大神包装盒)随之转动,请问是这样的吗?

并且,从第一张的草图中也没有发现导电滑环,看草图的结构,也完全可以使用。看了不少论坛,滑环是必不可少的配件,我实在是摸不清头脑了,现在正在弄开源电路,想把这个结构弄清楚了才好买配件,麻烦兄弟不厌我烦再讲解下,谢谢啦。 自制切糕AAT跟踪天线  成功   『『已更新视频』』  作者:nndd 6290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说实在的,我对滑环的作用还是不太清楚...这几个部件的连接是不是这样的:滑环固定死在底座上方,然后步进 ...

对的                                    电滑环 用在在360度无限制连续旋转时,传输功率电源、信号电源。

网友J:
你的图纸上确实画了一个5.8g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图纸上确实画了一个5.8g图传

这个5.8 图传是中继作用,要不然 从AAT的1.2g突传出来 还要接一根到显示器的线 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5.8 图传是中继作用,要不然 从AAT的1.2g突传出来 还要接一根到显示器的线 很麻烦,。 ...

OO 自制切糕AAT跟踪天线  成功   『『已更新视频』』  作者:One独角兽 5494 终于明白了

网友:
我也有个   做的不美观

网友L(2015-03-18):
过孔滑环的作用是省么呀?我就是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过孔滑环的作用是省么呀?我就是看不明白

跟电刷原理一样,防止360度旋转缠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电刷原理一样,防止360度旋转缠线

wo 我在做着呢,遇到问题了,5寸旋转盘似乎不是很灵敏,用28byj-48,5v的的步进电机似乎是力不从心,转起来磕磕绊绊,有时还转不动,我用齿轮传动,似乎中心没找好,在再用用楼主的方法吧!!

网友:
厉害,准备做一个

网友:
步进电机不要加驱动吗?直接可以接上吗,没看懂

网友M:
电滑环的作用就是使经过的线材不会缠绕,本身没有其他作用,也不需要供电。而使云台转动的是步进电机。是这样吗?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个5.8 图传是中继作用,要不然 从AAT的1.2g突传出来 还要接一根到显示器的线 很麻烦,。 ...

请教你这个用的是1.2G图传吗?
我只有5.8G的,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滑环的作用就是使经过的线材不会缠绕,本身没有其他作用,也不需要供电。而使云台转动的是步进电机。是这 ...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教你这个用的是1.2G图传吗?
我只有5.8G的,是否一样?

有音频输出就可以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2015-04-25):
能不能用切糕得主板额,云台部分,用apm追踪云台帖子里那个舵机云台,这样就不用做了,基本是组装了

网友:
lz大神~fpv小白求问关于切糕aat的主板 哪里可以买到?切糕是什么意思?牌子么?哪里有相关信息呢?求大神赐下~~

网友(2015-11-19):
请问切糕要不要刷固件?

网友:
楼主开模吧,一定好卖。。

网友(2016-01-29):
朋友,看到你自制得很不错,想做一个,想问下,我的飞控是ARKBIRD a控,如果做这套设备能用吗?

网友(2016-04-05):
怎么连接

网友:
自制切糕AAT跟踪天线  成功   『『已更新视频』』  作者:耍流氓的小屁孩 4392 回头再来看一遍。

网友(2016-10-31):
这个必须有   我也想组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滑环还可以,不是很大

aat主板哪里搞?

网友(2017-05-13):
一听口音就是老乡

网友:
很赞啊,兄弟

网友(2017-09-04):
引用 楼主:
跟电刷原理一样,防止360度旋转缠线

cheng成功了,但没上机,哈哈

网友:
为什么可以跟踪原理是什么?

网友:
现在买不到aat的主板了啊?淘宝找遍了,也没看到

网友:
原来我不知道,原来牛币这么重要,下载驱动也要,下载图纸也要。还可以换东西。我已经错过了太多。所以我以后一定要积极回贴,多赚牛币,早点牛逼!

网友(2021-10-13):
楼主,请问AAT主板具体叫什么名字,我淘宝没有搜到呢

网友:
帮你顶下哈!!

网友(2023-08-14):
引用 网友O:
感谢清晰的照片,板上有2个元件被我挖掉,这会儿正想恢复,苦于无参数!

切糕AAT主板还在不,出不?15191339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