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飞控问题

楼主(2015-02-18):
用PIX 飞控   为什么电池 连接电压电流计以后  飞控不亮  但能听到电机滴滴的声音    重新拔插以后 飞控才亮

网友:
排除各种问题

网友:
电流电压计没有给飞控供电。重新插拔就好了,有点搞不懂

网友:
换用电调供电,或5V电压从传感器那里供电,是否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