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从5I跑到模友,特来请教泡泡老师APM问题

楼主(2015-02-20):
1.首先附上两次APM LOG,麻烦泡泡老师帮忙看一下是什么原因触发的返航,(返航途中方向可控,高度可控,其他不可控,不论机头朝向,鸡鸡始终飞向GPS第一次定位的地方)
2。还有就是OSD的问题,OSD是雷家的,买来自带的固件(因为没找到好用的中文固件,还没刷),油门百分比显示错误,和遥控上的油门百分比差很多,而且打满油门都不会显示100%,并且起步基本上就是40%以上。
3.APM电流计问题,电流计也是雷家的,电流计选项选择4 4 2,免校准,电压直奔50V,然后选择other,万用表测得16V,输入并tab,然后地面站和OSD均显示16V(差不多)。然后解锁上天,一圈航线下来,OSD和地面站依然显示16V(测得电池电压15V)。拔电,换一块16.8V的满电电池,OSD和地面站依然显示16V。
泡泡大师快来救命啊!

新建文件夹 (2).rar

APM LOG

楼主:
新增2月22日遥测日志,可见多次返航,返航时切自稳和定高均可,还有就是电压显示,

新建文件夹 (5).rar

2月22日地面站遥测日志

楼主:
昨天看了APM的高级参数,APM中文网上写到“APM板载PPM编码器丢失信号2秒就会显示 radio 0”,但是返航时我立刻切换定高或者自稳均可,而且在2秒之内立刻又变为返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看了APM的高级参数,APM中文网上写到“APM板载PPM编码器丢失信号2秒就会显示 radio 0”,但是返航时我 ...

从5I跑到模友,特来请教泡泡老师APM问题 电池,固件,地面站,APM,GPS 作者:泡泡 1863 不会看LOG。你的问题怪怪的。想不出问题出在那。找就近模友的JJ互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看LOG。你的问题怪怪的。想不出问题出在那。找就近模友的JJ互换一下试试。 ...

跑跑老师不会看吗?我记得你在5IMX经常教别人上LOG帮看的,我这附近没有认识的模友,一个人单耍,logs出现error radio 0 radio 1是什么意思,ERR里面有,FAILSAFE_RADIO-0与-1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看LOG。你的问题怪怪的。想不出问题出在那。找就近模友的JJ互换一下试试。 ...

还有那个电流计是什么问题啊,为什么电压不会动,输入多少就一直是多少了,换电池什么的都不会变,是不是坏了还是怎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那个电流计是什么问题啊,为什么电压不会动,输入多少就一直是多少了,换电池什么的都不会变,是不是 ...

应该是传感器有问题的可能性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传感器有问题的可能性大点。

那APM是个什么情况呢?D10控,看起来不是D10失控了,围栏也没有打开,为什么会老是返航呢,数传我是一直插上的,数传没信号会不会返航?地面站我偶尔开,一般都不开的

网友B:
来了就别想走了哈哈!

楼主(2015-04-03):
引用 网友B:
来了就别想走了哈哈!

当初看到你在贴吧说要创这个网站,没想到真的搞起来了

网友:
从5I跑到模友,特来请教泡泡老师APM问题 电池,固件,地面站,APM,GPS 作者:白面生 6231 我也是来支持的.

网友(2015-06-04):
试试恢复默认
MINIOSD如何与APM2.5、2.6及PIX连接,及恢复默认的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7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