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5-02-21):
我买了一个天翼15E的特技飞机 但是很多动作都做不出来,舵量设置都没问题,配置:2216 1100kv 1155浆 30A电调 1350mah 25C的电池,可是不能半油吊机,动作也做不出来,求大神指教!

天翼15E

天翼15E

天翼15E

网友A:
根据群里的大神分析你这架飞机动力不够  需要换电机电调         2820 1100kv      4s以上电池 40a电调
      祝你成功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群里的大神分析你这架飞机动力不够  需要换电机电调         2820 1100kv      4s以上电池 40a电调

谢谢黑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群里的大神分析你这架飞机动力不够  需要换电机电调         2820 1100kv      4s以上电池 40a电调

特技机动力必须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群里的大神分析你这架飞机动力不够  需要换电机电调         2820 1100kv      4s以上电池 40a电调

2820不应该是1.2m的配置吗?

网友B:
我飞3d红鹰板机,起飞重量665克,配置2216 1100kv 好盈40飞腾 1300/1350格式或花牌 垂直爬升可以但是不快且动力初期可以,3e动作可以做,楼主看看你飞机总重多少?参考一下吧,还有可以试试2814电机,不过3d机的动力和重量比要把握好,用太大动力,电池航时太短,航时大了电机推重比又损失在电池重量上了。

网友B:
刚开始以为3d就是配相对低kv的加上大螺距桨,也上过1155,后来发银燕的1050桨还不错,提高电池电压方法也不错,但电调可能也要与之配合。

网友:
上高速电机试试

网友C:
动力不足。。上2814 900KV  4S电

网友D:
很多动作做不出来,是什么动作?这样的动作还是勉强能做的
转花花的一个视频:

半油门吊机就不要奢望了

网友D:
楼主配置应该没问题的,我觉得应该是楼主对3D机的气动性不熟悉,相比于板机和筋斗机,像真机型的载荷相对会大一些
参考视频二,还是花花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3d红鹰板机,起飞重量665克,配置2216 1100kv 好盈40飞腾 1300/1350格式或花牌 垂直爬升可以但是不快且 ...

好的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以为3d就是配相对低kv的加上大螺距桨,也上过1155,后来发银燕的1050桨还不错,提高电池电压方法也不 ...

我之前玩的是板机,现在是像真机,无动力做动作都做不出来,我的是EPP材料的 能不能是太软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不足。。上2814 900KV  4S电

可是飞机很软啊,是不是材料的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不足。。上2814 900KV  4S电

我的飞机是EPP的,会不会是材料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机是EPP的,会不会是材料的原因

我也飞天翼的epp上2814 900kv没错的。3D对动力还是有要求的。吊机不是难事。

楼主:
好的,谢谢啊 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飞天翼的epp上2814 900kv没错的。3D对动力还是有要求的。吊机不是难事。

好的,谢谢啊 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配置应该没问题的,我觉得应该是楼主对3D机的气动性不熟悉,相比于板机和筋斗机,像真机型的载荷相对会 ...

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不足。。上2814 900KV  4S电

哥们,电调40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配置应该没问题的,我觉得应该是楼主对3D机的气动性不熟悉,相比于板机和筋斗机,像真机型的载荷相对会 ...

这是什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动作做不出来,是什么动作?这样的动作还是勉强能做的
转花花的一个视频:

我的这些动作都做不出来

网友:
总结看来,动力很不足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们,电调40A吗

40A电调应该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A电调应该够用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