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飞机纸模型的RC改造(完整版)

楼主(2015-02-21):
本文为马头本人(马承刚)发表在《航空模型》杂志2012年第9期。由于杂志版权的问题,本人保留随时删除此文的权利,感谢大家理解。

    美最后一架现役航天飞机“阿特兰蒂斯”号于2011721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安全着陆,标志着航天飞机时代的终结。美国为期30年的航天飞机项目也宣告终结。自从航天飞机服役以来,其往返太空的壮举一直被视为人类工业化的骄傲而被不断关注。得知全部航天飞机即将退役颇感遗憾,不知日后还能否再次仰望那震撼人心的发射场面,于是萌生了做一架航天飞机的想法。

航天飞机发射现场

通过搜索找到国外一家航空航天器纸模型网站(网址:http://jleslie48.com/gallery_models_real.html),其中有很多火箭、航天飞机和宇宙飞船的图纸,其中有一架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图纸较为简单,进行RC化改造工作量比较小。

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命名由来,是纪念第一艘环绕世界一周航行的美国籍船只。它是美国第一架正式服役的最老的航天飞机,在1981年4月12日首次执行代号STS-1的任务,正式开启了NASA的太空运输系统计划(Space TransportationSystem program,STS)之序章。哥伦比亚号机舱长18米,能装运36吨重的货物,外形象一架大型三角翼飞机,在滑行中它还能向两侧方向作2000公里的机动飞行,以选择合适的着陆场地。
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

一、设计与设想
首先考虑的是采用什么样的动力合适。用涵道没有进气口,若用十字型板代替喷管根部,可以解决进气问题,但被机尾遮挡的喷管根部进气效率有多高还是个问题。要是搞三个小涵道放喷管里又觉得代价太高了。用前拉螺旋桨方式太不像真,用后推方式螺旋桨又会被机尾遮挡住气流。用火箭发动机飞一次代价太高。最后决定采用较大螺旋桨后推的方式。
飞机的尺寸根据以往做KT机的经验,三角翼飞机翼展在60~80厘米的样子重量比较好控制,用普通动力配置就可以实现飞行。

二、图纸的处理

首先将原图纸用photoshop软件打开,将各零部件重新紧密穿插编排以减少空白节省空间。最后将图纸尺寸放大至飞机的翼展达到65厘米。整张图纸的尺寸为90厘米×129.82厘米。图纸编排好后交付广告店喷绘成KT写真膜。
编排好的图纸

三、工具及设备
工具及材料:透明胶带、美工刀、直尺、KT板、泡沫快干胶、桐木片、废旧雨伞钢丝、3厘米机轮、废旧泡沫、2mm碳纤杆、3mm碳纤杆等。
设备:2212电机 30A电调 1047桨 2200mah电池 9克舵机两个
四、制作过程

   将机舱上部左右部分撕去背膜后粘接在KT板上,接缝处应留有1厘米左右空白写真膜,重叠粘贴防止弯曲时崩裂。
将机舱左右拼接粘贴。

在背面用硬物以5毫米间隔划折痕线

机舱隔板复制4

将机舱外壳包裹隔板弯曲成形
中间的机舱隔板的边缘应扣除KT板的5毫米厚度,两端的隔板边缘和机舱前后边缘都削出45度斜角以便粘接。

将机身腹部贴于KT板上

贴好其它零部件后也用美工刀切下

机翼前后缘削薄,翼根处需要弯折的地方开出90V

机头切下后在背面划出放射状折痕,原图纸鼻锥部分折好后较大,应以机头为准削去一部分。

将机头弯曲成形,所有接缝处都用泡沫胶粘牢并用透明胶带封口。

机尾零件要根据弯曲的方式在背面划折线,面与面的弯折处需根据弯折角度开出相应大小的V槽然后粘接。

航天飞机的垂直尾翼修长而美丽,将垂尾的前缘和后缘都削薄以便形成双凸流线型翼型。在垂尾的根部夹持一根2mm的碳纤杆用来固定垂尾于机身,根据安装后的效果看此处碳纤杆偏细,建议使用直径更粗的碳纤杆。

垂尾碳纤杆穿过机尾外壳,前后用KT板夹住粘牢,最后用泡沫块涂胶后填充此处,以防止垂尾晃动

尾喷口在卷曲前也要在内部划出折线并用记号笔将内部涂黑

小的姿态调整喷口需把KT板削薄至2mm左右厚才好卷曲。同样也将内部涂黑

在机尾喷口安装处开出合适大小的孔,喷口涂胶后压入粘牢。

飞机主要部件完成,假组以参看效果,然后开始安装设备
航天飞机采用后推动力,由于机尾部有喷口等物,电机没有立足点,于是设计了一个特殊的电机座。

在木质电机座四个卡槽中粘牢四个木条,这样就可以将木质电机座固定在PVC塑料管上。

将电机座和PVC管都涂黑,这样藏在机尾黑色的喷管中不会显得突兀。电机线可穿过PVC管与机身内的电调相连。

PVC管穿过机尾和机尾前端的隔板,并使PVC管与机腹平面有5度左右的上推角。用热熔胶将PVC管与机尾隔板粘牢。

航天飞机的起落架不可完全模仿真机的样式,应适当加长。,以后轮着地的同时飞机抬头30度左右螺旋桨不触地就差不多了。后起落架的位置相当重要,若太靠前,重心不在三个起落架的平面内,飞机平放时就会抬头机尾触地。若太靠后,则起飞时舵面需要偏转很大才能施加足够的力来抬起机头,这样会导致飞机从滑跑突然转为抬头大迎角起飞,螺旋桨会触地损坏,甚至根本无法离地起飞。

后起落架及飞机重心的位置

网友(2018-01-15):
地面滑行时可以转变么

网友(2016-10-24):
马老师的每架飞机都是精品

楼主(2015-02-21):
前起落架应稍高,使机腹部略有迎角以利于起飞

三个起落架采用同样的方法制作,钢丝使用的是废旧雨伞上的2mm粗钢丝,将钢丝折成图中形状,夹在三片2mm桐木片之间,中间的桐木片挖出钢丝的形状。最后用502胶水粘牢。

将起落架穿过机翼,用泡沫胶将起落架木质基座与KT板粘牢。在机翼中部粘贴一根3mm碳纤杆以增加机翼强度。

前起落架基座只粘接在KT板上难以抵御降落时的冲击,可用泡沫削出机头形状压入粘牢,抵住起落架基座防止其脱落。

机头和机身粘接后,用宽透明胶带封口以防裂开

副翼使用9克舵机控制,在上端粘贴一片KT板,使舵机能与上下机翼接触并粘牢。

将机身粘于机翼上,然后粘贴机翼上表面。先粘翼根然后捏紧合拢翼边缘。

上下副翼的后缘都削薄,粘合后将前缘削出30度斜角以利于舵面上下转动。

副翼和机翼之间的铰链使用透明胶带粘接即可。

舵面拉杆用2mm碳纤杆,两端用细线捆扎Z型钢丝连接舵角和摇臂,然后点502胶水粘牢。钢丝中间折出V型以调节拉杆长度。

电池的安装位置由重心决定,根据图26中重心调整电池的前后位置。电池盒用2mm木片和泡沫块制作,用胶水将木片粘于泡沫上,再用透明胶带捆扎牢固,然后再粘接于KT板上。使用较大的泡沫块以增加粘接面积防止电池盒松脱。电池的前方正好是机头泡沫,能较好的减少降落时电池受到的冲击。木片上捆扎魔术扎带用于固定电池。

在机腹部开合适大小的舱盖,并用透明胶带做铰链。

成品图:

五、试飞及感受
6月12日航天飞机首飞成功。保持中上油门就可以顺利起飞,降落时油门控制较难,油门大了飞机对舵面操作反应剧烈,油门太小了飞机会很快减速甚至失速,需经过几次飞行细心体会。升空后在高速飞航线时比较平稳,横滚速度非常快。起飞降落阶段飞机的横向纵向稳定性不是很好,可能是舵面设置过大,飞机对操作反应比较灵敏,需要小心操作。如果再做一架的话我会尝试使用四个舵机来控制飞行,将外侧两舵面做副翼,内侧两舵面负责升降,以减少舵面对飞行姿态的影响。
在后来的飞行中有一次螺旋桨触地损坏,没有10寸的螺旋桨只好换了一个8寸的,结果将油门推到最大也感觉推力严重不足,飞行变得很艰难。桨小转速不够导致动力小是一方面,另外小螺旋桨前方的气流几乎全被机尾遮挡也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总的来说来这架航天飞机是可以飞的、很Q很可爱的、值得拥有的一款模型,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和无限的想象。

网友:
好大 机翼大一点就比较好降落了 不过这不能改

网友:
给力!不愧为大师!希望更多模友能够学习。

网友:
马老师手工一流

网友:
好逼真啊!
电机尺寸?kv?
横滚,倒飞,小翼展的很灵活,顶,马老师。

网友:
你也可以的,多来 论坛和马头老师请教,

网友(2015-12-19):
老马就是老马

网友:
马老师出手就是精品

网友(2016-02-22):
楼主好手艺啊,,真漂亮

网友(2016-08-26):
好酷,手工真棒,啥电机啊感觉动力很足

网友(2016-10-23):
太棒了。。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