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福音。F450(组装教程)PIXHAWK飞控

楼主(2015-02-24):
群里时常有新手在问有没有F450的装机教程,正好今天帮朋友装一个,就随手拍了点儿步骤图。
配置
机架:F450
动力:银燕2216套餐
电调:乐天20A
飞控:PIXHAWK
试飞视频

下面这张是组装好的图。

机架自带分电板,这个是相当方便的。
首先呢,当然是焊接电调。没什么技巧可言,把烙铁温度开高点儿,用松香or助焊膏辅助。温度高虚焊的几率低。
焊接电池插头是同理。温度高,助焊膏之类的辅助。

提一下香蕉头的焊接方法。找块木板,挖个槽就可以固定了,简单省钱。首先把焊锡丝融在香蕉头里填8分满,然后把线头伸进去,烙铁搅动一下,等待冷却可以了。(顺道提一下,铁用尖头,提前把热缩管包进去,待香蕉头冷却之后在套)
最后用打火机烤一下,吹风机更好。

电机,电调都焊接好后,就是上机臂了,很简单,不想多说,都能看懂,机架自带的M3螺丝,拧上就好了,记得上好螺丝胶!!

电机电调固定之后就是上飞控了,减震板用3M胶固定在板上,不用减震板可以在飞控下面多贴一层3M胶,也可以减震。GPS支架很简单,两颗螺丝固定好就行,主要方向别搞反了。然后就是安装飞控,安装GPS时,飞控的箭头一定要和飞控的箭头成一条直线(罗盘的方向不一致的话会导致无法解锁)之后,必不可少的安全开关,蜂鸣器,电源模块,可选的数传。布线和安装位置因人而异。在不被桨打到的情况下,尽量美观。(请不吐槽我的布线)

全部OK之后,就是调试飞控了,刷固件,reset 校准,一气呵成。(PIX校准步骤可以翻帖子)解锁检查电机转向(切记!不能上桨)如果桨序不对,对调电调3根线中的任意两根即可。如果各项完成以后上桨测试,解锁推油,四轴侧翻或者打转,请检查桨序也桨的方向!下列有桨序以及电机转向图。

遇到不懂的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千人交流群提问,技术员,客服在线回答。

点击链接加入群【EXuav航模无人机群】:http://jq.qq.com/?_wv=1027&k=SYEHGB

网友(2015-11-07):
教程写的不明白

网友:
电池怎么接线?详细

网友(2015-05-19):
详细,遥控接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2015-02-24):
鸡鸡不错  飞控霸气   下面的图片挂了

网友:
这个还是apm的固件么

网友A:
你这450花多钱装的

网友:
目测1500以上

网友B:
好贴,后面的图挂了处理一下,可以加精华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贴,后面的图挂了处理一下,可以加精华啦

不好意思,已更正。

楼主:
飞控套都接近这个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450花多钱装的

这些配置在淘宝都是可以找到价格的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套都接近这个价了

都是好东西    怎么用这个鸡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配置在淘宝都是可以找到价格的哈。

把淘宝链接和有关公司的简介整理给我!最好详细点配上图文,给你们做一期访谈,让模友们了解你们的团队和产品。

网友:
我就是来看你飞控装在上层电池塞在哪,居然没说明。我几块3s都不能能塞进夹层的,唯一一块1800能塞进去无法绑傅。

网友:
apm塞中间每次插线很麻烦

网友:
你的飞控多钱买的在哪家网店买的给个连接

网友(2015-05-14):
截至今日没看出PIX有什么性价比,小心上商家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