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六轴电机输出不平衡

楼主(2015-02-25):
用APM2.8组装了四轴,后改为六轴,APM作了数据清除,之前刷了3.2.1,现在重新清零刷回3.1.5固件,各种校准后,解锁发现5号电机总是比其他启动慢,加油后升力也比其他小,检查输出量发现几个量很不平衡,1号5号比较小,5号最小,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校了油门行程吗

网友:
不是很懂呃。

网友:
飞控没放完全水平

楼主:
自己摸索,调得比原来平很多了。

网友:
apm要放平,之后校准油门行程试试

楼主:
什么放平、校准,都不量那么回事。

楼主:
什么放平、校准,都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
怎么搞的楼主?搞好没

网友A(2015-12-03):
引用 楼主:
自己摸索,调得比原来平很多了。

楼主  你问题怎么解决的  我现在情况和你一样  校准了所有可问题依旧

网友:
我的是四轴,也是总搞不定,换了个新的APM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放平、校准,都不是那么回事。

对啊 楼主说说怎么解决的呗,大家也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问题怎么解决的  我现在情况和你一样  校准了所有可问题依旧

楼主  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