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咖啡]2D云台始终不能避免Z轴摆动,软件增稳效果也不好

楼主(2015-02-27):
2D云台始终不能避免Z轴摆动,软件增稳效果也不好

下面的视频是双子星+2D通用云台+软件增稳的效果

移动设备:

网友:
双桨引起的震动就是厉害 这种高频的大幅度抖动还是太难整

网友A:
如果是纯粹的抖动用软件就可以完全修复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纯粹的抖动用软件就可以完全修复

桨做了平衡的,不是桨的问题,抖动频率不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做了平衡的,不是桨的问题,抖动频率不高的

那就是云台问题?
如果非画面扭曲 图像低频抖动直接软件增稳效果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