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

楼主(2015-02-27):
本人有款apm飞控正在使用,我想换控和电调都需要设置哪些,求大侠们支招。说说大概设置步骤谢谢了

网友A:
其他不用设置什么,电调校验一下就行啦!

网友B:
换控就要做遥控器校准,换电调要做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控就要做遥控器校准,换电调要做油门行程校准。

就做这两项就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不用设置什么,电调校验一下就行啦!

狼哥换控呢

网友C:
遥控做的是对于操作的输出,输出给飞控,所以对飞控而言,就是遥控的校准做一下就好
电调,做的是调整电机转速,电调的信号来自于飞控,所以只要做一下油门行程校准就好了,apm有油门行程校准的功能的,
进入电调油门行程的校准的步骤是遥控打开,油门最高,apm上电,红黄蓝三色灯闪烁,apm断电,马上再次上电,就进入了,至于校准,不同的电调声音不一样的.我就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做的是对于操作的输出,输出给飞控,所以对飞控而言,就是遥控的校准做一下就好
电调,做的是调整电机转速,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