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轴无bec听说可以用7805代替,具体应该怎么连接呢?

楼主(2015-02-27):
谁有不用的bec送我更好了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线性稳压发热量大,而且7805电流小,建议还是用UBEC吧。

网友(点评):
bec价格跟邮费差不多

网友A:
别用7805代,发热量大,耗电大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7805代,发热量大,耗电大户。

好的,谢谢

网友:
7805啥的,低压差用还行,比如说啥9V转5V,如果你上个4S
那就发热会很大的
而且关键不是功耗的问题
如果你用7805来给飞控供电之类
玩意发热过大,过热保护,或者直接烧掉
那就呵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