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问题。。。求助?

楼主(2015-02-28):
我今天发现apm2.6刷了3.2.1固件无法校准罗盘,就是在地面站上校准罗盘时空间十字架根本不转动,没有那些点出现,我测了板子上那个供电ic的电压,是3.3v没问,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电子罗盘坏了?还是板子有问题?刷回3.1.5也不能校准,罗盘没有炸过。。。。。。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接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接头问题,

不是的,我当时测了接头都好着,怎么试都不行,不过晚上突然好了  ,太突然了,我都无语了,搞了一天,都没好。然后连上mp然后发现罗盘间歇性抽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我当时测了接头都好着,怎么试都不行,不过晚上突然好了,太突然了,我都无语了,搞了一 ...

这样很危险啊

网友:
要是接线不稳定上空中会很危险的

网友:
如果机器什么都没动,只是刷了固件,然后由突然恢复了,估计很有可能是接线松动...

网友:
菜鸟路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