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MINI OSD 设置问题

楼主(2015-02-28):
请问MINIOSD 设置里面  heading 这个选项 是回家的航向  还是飞机的航向  还有MINIOSD里面 接收机的信号强度是不是不能正确显示   我这里显示的一直是0 MINI OSD 设置问题 接收机,是不是 作者:860623001 3943

网友A:
Horizon 地平线Pitch 俯仰角度Roll 横滚角度Battery A 电压Battery Percen 电池余量Current 电流Efficiency 效率Call Sign 呼号Flight Mode 飞行模式RSSI 遥控信号强度tempaterure 温度Throttle 油门Time 时间Warnings 报警Altitude 飞行高度GPS Coord GPS经纬度Heading 机头磁场方向角度Heading Rose 机头磁场方向角度滚动条Home Altitude 家的海拔高度Home Direction 家的方向(机上视角)Home Distance 离家距离Real heading 飞机真实飞行方向(机上视角)????trip Distance 总飞行里程Visible Sats 卫星颗数WP distance 航点飞行各种数据显示Air speed 相对周围空气速度Velocity 相对地面飞行速度verticel speed 升降速率Wind Speed 风速等数据

接收机的信号是不能显示的,因为APM无法测试你的接收与遥控之间的丢包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Horizon 地平线Pitch 俯仰角度Roll 横滚角度Battery A 电压Battery Percen 电池余量Current 电流Efficiency ...

大湿啊

网友:
泡泡大神 已完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orizon 地平线Pitch 俯仰角度Roll 横滚角度Battery A 电压Battery Percen 电池余量Current 电流Efficiency ...

谢谢大神帮我回复,说实在的,我回答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帮我回复,说实在的,我回答不了。

都是自己兄弟,泡泡老师客气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帮我回复,说实在的,我回答不了。

客气了

网友:
如果你用了433增程那么遥控信号值是可以显示的,详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0940&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