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多轴的新手注意了!

楼主(2015-03-02):
一点把BEC去掉,BEC就是电调红色线。kk飞控可以不用。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cc3d 不剪的话,好像是会烧坏的

网友:
这个可以没有,呵呵呵

网友:
不去掉会怎么样

网友:
有些人说剪掉3个,留一个

楼主:
四轴飞行器最好去掉因为有些飞控不用!比如p2飞控用了解不了锁!

网友:
红色线是带ubec电调的+5v电源,如果电调本身不带ubec的话就没有这个5v电源,也就是说飞控板本身带电源模块供电的,就可以全部不用电调的5v,如果飞控没有电源模块,需要外供5v的就可以用一个电调的5v供电,其他的3个(四轴)可以不接或者另供他用。当然都接了,一般也不会有问题,只要四个电调是共地的。

网友:
大神们多多讨论哈

网友:
听说用一个电调供电的话,供电的那个电调比其它三个电调要烫,还是独立供电好点吧

网友(2015-04-10):
电调不带BEC。。。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