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问个APM带OSD的问题

楼主(2015-03-03):
我的OSD数据的飞行姿态的水平线和地面站的姿态是相反的,怎么破

网友:
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机身右倾,图传姿态就左倾,机身左,图传就右

网友:
跟这个一样就算正常

楼主:
有点看不懂,可以描述一下吗

网友A:
这个图上的是飞机右手转弯的座舱视图,这时飞机的姿态是顺时针滚转大概十五度的样子(下面有半圆刻度盘指示偏转角)。看到的外界地平线偏转方向是刚好相反,是逆时针转的。一般摄像头跟机身固定的情况,图传看到的也就类似这样的。不知道你的地面站看到的是什么样?最好能截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上的是飞机右手转弯的座舱视图,这时飞机的姿态是顺时针滚转大概十五度的样子(下面有半圆刻度盘指示 ...

暂时弄不到图,其实也就是机身水平左倾斜,OSD的水平就右倾斜,正确显示就是相反这样的吗?

网友:
拿出你的手机,打开拍照,左右倾斜一下,看地平线是那边高那边低的,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你的现象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机身右倾,图传姿态就左倾,机身左,图传就右

没有错误啊!正常,

楼主:
看来我少学习了,感谢各位

网友:
感觉是不是没飞过模拟软件?

网友(2016-01-15):
正在研究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