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rSky X9D PLUS 遥控器二通道跟三通道反了?

楼主(2015-03-04):
FrSky X9D PLUS 遥控器二通道跟三通道反了怎么也换不过来是怎么为事?是不是我那设置错了?要在哪里设置?

网友:
手的模式选择错了。右手油门,模式1,左手油门模式2

网友:
你想射到几通道都可以,就是这么强大,哈哈

网友A:
泡泡老师,请问P2 使用X9D PLUS 如何设置 失控,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请问P2 使用X9D PLUS 如何设置 失控,谢谢

手边没这遥控器,帮模友JJ修好,还给模友了了,你可以去找我发的这个遥控器玩NAZA的方法进行失控设置,二者差不多是相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边没这遥控器,帮模友JJ修好,还给模友了了,你可以去找我发的这个遥控器玩NAZA的方法进行失控设置,二 ...

泡泡老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