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动起飞、降落测试视频

楼主(2015-03-04):
转自5imx   makeflyeasy

性能还是很不错!!!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c0NjIyNzgw/v.swf\'

网友A:
请问要实现种自动飞行,是不是需要到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要实现种自动飞行,是不是需要到数传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但最好有数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但最好有数传

那最基本需要什么,除电脑,飞控板、gps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最基本需要什么,除电脑,飞控板、gps外

最基本的是你得有机机

网友:
小朋友们惊呆了,好流比呀。
LZ,怎么整个航点飞行过程中电脑上黄红始终指向右上角,记的我飞自动航点时,黄红是指向下一航点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基本的是你得有机机

那你错了,你要有心

网友C:
我们自动飞行的高度想先从一米开始,在mission planner 中设置完了怎么不好用啊?,根本实现不了啊?。。大神一开始就这么高飞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自动飞行的高度想先从一米开始,在mission planner 中设置完了怎么不好用啊?,根本实现不了啊?。。大 ...

同求

网友D:
请问大神 APM六轴X形电机它的电机位置排号和方向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神 APM六轴X形电机它的电机位置排号和方向是什么样的。

看地面站上面有啊

网友:
发视频的时候应该发一下设置教程,提高像我们这种新手的知识

网友:
怎么实现的?

网友:
没看见GPS安在哪里了呢?

网友:
什么飞控啊、这么NB

网友E(2015-04-14):
楼主这个机器都有什么配置,我也想要这个功能,能否把配置清单写出来 非常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机器都有什么配置,我也想要这个功能,能否把配置清单写出来 非常感谢 ...

要想实现自主起飞和返航降落必须满足一下条件要求!
1,飞控必须支持地面站软件平台(用来和飞控之间接收指令通信)
2,飞控必须装有GPS,罗盘与一体(GPS用来获取高度,航向经纬度坐标;罗盘用来辨别方向)
3,飞控必须支持无线数传模块(用来接收回传飞控与地面站的信息)
4,地面站内核必须下载好当地谷歌地图信息
5,编制上传航点信息,上传到飞控系统
6,利用控制台软件或者APK安卓手机地面软件,实现一键解锁 一键起飞的功能!!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必须保证飞机在定点模式能够正常悬停 !
      能满足以上条件你就可以顺利的爽飞了
      当然还有其他有趣的功能,就不一一的去讲了!!
目前大家玩的最多的一款飞控就是APM开源控了!!

网友:
楼主,请问我的apm切到自动降落就一直往右偏是怎么回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想实现自主起飞和返航降落必须满足一下条件要求!
1,飞控必须支持地面站软件平台(用来和飞控之间接收 ...

非常感谢楼主耐心解答,我能否使用穿越机+apm呢,感觉自己玩 机架太大携带不方便。

网友:
这些设置好复杂啊!

网友:
之前看过一个视频也是APM定点巡航视频,但起飞和降落都是人工的不是自动的,这个视频牛逼,现在玩mwc,迟早还是要买APM的

网友:
求技术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