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泡泡老师APM泡泡减震板问题

楼主(2015-03-05):
泡泡老师 apm2.52 如果罗盘外置后 可不可以不装减震板 如可以不装会有什么后果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不装的后果就是炸鸡

楼主:
小金刚装的话 飞控就不能放在中间板上了 机架高度不够 放上面板罩子又盖不上 郁闷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是给主控减振,不是给GPS和罗盘减振。

楼主:
谢谢泡泡大师 已想到改进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