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c使用说明

楼主(2015-03-05):
论坛送的控是制式1这张图 说3 6通道混控/3 4 6通道混控是怎么回事? 求解。
发现说明书不怎么管用。。

网友:
3/6通道(油门和襟翼)混控一般是用在鸡鸡起飞降落的时候,方便联动控制。比如说降落时要逐渐关闭油门,但襟翼也要开始下放(增升,改善降落曲线),设了混控就不用腾手去操作襟翼通道,方便多了。

网友A:
至于3/4/6三联混控,就不清楚了,为什么要把方向(4通道)也带上,难道是为了降落时保持方向的稳定性??

网友B:
来的太及时了,狼哥,送我一个6c的控,都不知道怎么设置,你们也送了吗,你们有接收机和今晶体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的太及时了,狼哥,送我一个6c的控,都不知道怎么设置,你们也送了吗,你们有接收机和今晶体吗 ...

对对   有  都有   没学会说明。。

网友(点评):
你们晶体在那里买的

网友(点评):
我也不会设置,我玩固定翼的

网友(点评):
你的晶体是买的还是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3/4/6三联混控,就不清楚了,为什么要把方向(4通道)也带上,难道是为了降落时保持方向的稳定性??

不懂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懂不懂

能不能从产品说明书上查到?或者问下遥控器厂家的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从产品说明书上查到?或者问下遥控器厂家的技术支持?

说明书是英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明书是英语、。。。。

英语还好吧,别是日语或者俄语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语还好吧,别是日语或者俄语就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对   有  都有  没学会说明。。

送的

网友B:
可惜我的控有问题,玩不了,哎,急死我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我的控有问题,玩不了,哎,急死我了。

慢慢diy

网友C(2015-04-29):
瞎猜的啊。会不会是玩多发用的,可以使电机差速加快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瞎猜的啊。会不会是玩多发用的,可以使电机差速加快转向。

网友:
你可以验证下,发个视频,造福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