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ix飞控下降问题

楼主(2015-03-06):
泡泡老师  从地面站哪里设置 PIX飞控  GPS模式下和定高模式下的  下降速度呢
我用自稳模式  下降速度正常    GPS和定高模式 下降速度特别特别慢   差不多0.1-0.5米每秒       我飞500米高     下降下来要好几分钟  都快没电了  请问哪个参数 是GPS模式下降的速度呢

网友(2015-06-26):
任何飞控,下降速度都不能太快,太快会炸机的。

网友(2015-07-29):
Land Speed(降落速度)        (LAND_SPEED)        最终着陆阶段的下降速度,以厘米每秒为单位。 默认 = 50。

试试这个

网友:
Waypoint Descent Speed Target(朝目标下降速度)        (WPNAV_SPEED_DN)        定义了飞行器在WP任务中尝试保持上升速度,单位cm/s。 默认 = 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