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sj4000相机AV输出线

楼主(2015-03-06):
原装线太硬了 自己用28号硅胶线做了一个  图中同一边的红黑是正负极  另一边单独黑线是视频输出线  音频没接

网友:
数据线能改不?

楼主:
可以  我就是用数据线改的 不过貌似安卓是数据线拆进去还有不一样的焊点 要试试

网友A:
好技术,我焊了好几次,都失败了,气死我了。手艺不行啊。

网友:
我正需要这个,谢谢分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技术,我焊了好几次,都失败了,气死我了。手艺不行啊。

小张觉得  我技术还行  你试下用低w数的尖头电烙铁焊接,买点好的焊锡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技术,我焊了好几次,都失败了,气死我了。手艺不行啊。

烙铁碰焊点时间要短 速度要快  慢的话 锡会变渣了 usb头也会融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烙铁碰焊点时间要短 速度要快  慢的话 锡会变渣了 usb头也会融化

我用的35瓦,一个是把线上沾上焊锡,一个是按上去焊,可是都固定不住,莫非是焊锡膏或者焊锡丝不好?

网友:
也用 数据线该了一条 给行车记录仪供电  这个小东西不好焊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