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泡泡老师零度S4的问题

楼主(2015-03-06):
泡泡老师好,我是新手。我的四轴在手动模式下起飞时,总是向右前跑偏是什么原因?

网友:
手动模式下我感觉是电机螺旋桨不水平吧?呵呵,泡泡老师别见笑,还请进一步指导。

网友:
S4手动模式是带自稳功能的,并不是全手动
1、重心是否在整机的整体中心垂线上。
2、四个电机安装座和中心板是否完全水平
3、主控是否装在机架的中心
4、桨是否做过平衡
5、GPS模式时,是否能定住
6、电调恢复出厂,重做油门行程
7、所有飞控,在自稳模式时,都会飘移

网友:
加速度计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