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EC分电板如何接线?

楼主(2015-03-06):
E300没有BEC输出,在网上买的BEC分电板,但不知道如何接线,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看图链接

网友:
两个一模一样,哈哈

网友:
手画了一下

楼主:
这个我看过,正极和负极焊盘是焊电调正负极的?电池电源正负极也焊在这里?E300电调的电源线可以接这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看过,正极和负极焊盘是焊电调正负极的?电池电源正负极也焊在这里?E300电调的电源线可以接这上吗 ...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看过,正极和负极焊盘是焊电调正负极的?电池电源正负极也焊在这里?E300电调的电源线可以接这上吗 ...

是的

网友:
问卖家,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退货。

楼主:
这个简单清晰

楼主:
想用5V输出给接收供电,用舵机线接可以吗?是不是得把红线和黑线剪了焊上?

网友:
解释的很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