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大幅度跳舞。

楼主(2015-03-06):
今天天气不错,起飞450,自稳上去后打定高,很稳定,但是拉低油门就是不下来,只能切换自稳,一打到自稳,机子就开始大幅度跳舞了,视频1分30秒开始。机架是450,电调40A乐天,电机朗宇V2216 800KV, APM飞控,D10遥控,请问大家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手机看不到

网友:
遥控器校准重做

网友:
同求 我的也是D10控     还没试呢

网友A:
定高模式有油门盲区,默认大概是中间60%区域,所以下降要将油门拉到底,好像默认下降速度5cm/s,很慢可能看不出来。自稳模式突然乱抖,是PID没调好,有些过激了,可以做下自动调参。APM默认的PID比较适合F450空机不挂载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高模式有油门盲区,默认大概是中间60%区域,所以下降要将油门拉到底,好像默认下降速度5cm/s,很慢可能看 ...

谢谢啊,但是现在遥控又坏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