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 我也是想了各种方法没有解决问题才来求助的

楼主(2015-03-07):
apm2.8  无法起飞   具体问题   用ubec无法行程校准   遥控器已经校准   上电不会听到嘀嘀嘀滴的声音  只能听到滴^的声音   油门行程校准油门最高滴滴2声后  油门最低   只能听到滴的一声   此时  指示灯红蓝交替闪  推油门   电机会随着油门升高而转速变快   但是   重新插电后   电机只叫滴的一声   解锁   推油门   电机底转速  怎么加油门还是那么底的转速   前进左右电机的转速不同

楼主:
求助大家帮忙解决

网友A:
也不说是什么电调,
先软件检查解锁后,推油门,四个输出是否和油门同步,油门最高,四个输出最大,最多差一格没到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说是什么电调,
先软件检查解锁后,推油门,四个输出是否和油门同步,油门最高,四个输出最大,最多差 ...

谢谢泡泡老师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