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i6改用2s手机电池供控电

楼主(2015-03-07):
       两片手机电池电压是7.4v,而fs-i6用的是4节5#电池,电压在4.8-6v之间;两片手机电池的电压有点高,不宜直接用在fs-i6控上——但给这两片手机电池加个7005或7006稳压芯片,就能使其降到5-6v的合适电压上。
       之所以要用手机电池代替5#电池,是因为手机电池太好找了,不用花钱就能找到,800ma的旧手机电池的体积正好,充一次电能顶普通电池的全部电量。而买普通电池每次得几块钱花!
       7005或7006稳压芯片也不用花钱,旧的电器里很好拆到;即便是买新的,也只是2、3块钱。加装也很容易:手机电池的负极接芯片的中间,正极接左边……控的负极接芯片中间(与手机电池的负极接同一位置),正极接右边……芯片只有三个接线脚左中右。接时先量下‘降下来的压’是否准确,以免接错,对控不利。

网友A:
求改装图片,稳压芯片何处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改装图片,稳压芯片何处找呢

坏电脑电源里,或电动车坏充电器……

网友B:
7805          7806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05          7806  吧

是我书写疏忽,7805    或7806才是对的。它们的压降是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改装图片,稳压芯片何处找呢

图片来了

示意接线图
在很多电器里都能拆到7805或7806芯片……在很多电子维修点也能买到

楼主:
行不行正在用——电压5.2v

网友:
不错,直接一个三极管稳压

网友:
楼主是哪个汝州的?????俺是郑州的

网友:
俺也用的I6

楼主:
才从平顶山市划规郑州市的那个汝州了……出汝瓷的那个汝州,解放前归洛阳管的那个临汝县……现在叫汝州的那个汝州啊——知道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从平顶山市划规郑州市的那个汝州了……出汝瓷的那个汝州,解放前归洛阳管的那个临汝县……现在叫汝州的那 ...

5几年归洛阳地区之前归许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从平顶山市划规郑州市的那个汝州了……出汝瓷的那个汝州,解放前归洛阳管的那个临汝县……现在叫汝州的那 ...

网友(2016-03-18):
引用 楼主:
才从平顶山市划规郑州市的那个汝州了……出汝瓷的那个汝州,解放前归洛阳管的那个临汝县……现在叫汝州的那 ...

我也汝州的刚入魔求教,

网友(2016-05-05):
学习,改天找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