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楼主(2015-03-07):
需要无刷套装,要载重能力好的,航拍用,价格一般的。

网友A:
你选择多大的机架,另外搭载设备是什么,这些都要说清楚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择多大的机架,另外搭载设备是什么,这些都要说清楚的谢谢

f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