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泡泡老师!pix飞控罗盘问题。。

楼主(2015-03-07):
pix飞控,校准罗盘的时候红点相对于坐标轴的位置 对不上,转出来的一个圆 一个不圆,调整了GPS的位置也对不上,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呢?还有就是能不能屏蔽掉那个不对的罗盘 只用一个罗盘呢?校准是能通过的,但是飞机方向和实际方向不一样。。

网友:
换用低版本的MP试试。

楼主:
换用低版本以后 还是不行,拔掉GPS上罗盘信号线后 单独一个转的挺圆的,但是还是无法飞行,起飞后左旋转的厉害,一只再转圈,和以前问题一样

网友A:
告诉你把 是你的外罗盘不行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了 换个外罗盘就ok了 因为pix内置罗盘一个的时候是左边 你插了外罗盘的时候 优先外罗盘也是左边  从你的图看 就是左边的 外罗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把 是你的外罗盘不行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了 换个外罗盘就ok了 因为pix内置罗盘一个的时候是左边 你插 ...

怎么换的外置罗盘!,是又买了个GPS带外置罗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