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泡泡老师,请教下MINIOSD显示不正常问题,急求!

楼主(2015-03-08):
泡泡老师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前面都是正常的,就最后显示的经纬度和模式位置突然变到上面了,电压和模式不见了,还不断闪烁,颜色比其他的淡。

我是接右侧的12V,左侧的+5V没接,MINIOSD买来时焊盘是默认短接的,版本是2.0

网友:
RX接TX,tx接rx

网友A:
你的摄象头,不是PAL制式的,把他设置为PAL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摄象头,不是PAL制式的,把他设置为PAL制。

谢谢泡泡老师,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摄象头,不是PAL制式的,把他设置为PAL制。

泡泡老师,你好,我的摄像头是华科尔的ILOOK+一体机,制式好像不好调,请问可以调整MINIOSD的制式吗?如何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你好,我的摄像头是华科尔的ILOOK+一体机,制式好像不好调,请问可以调整MINIOSD的制式吗?如 ...

教程里不是有提到的吗?
软件里,上面Video选项卡里选择 NTSC,然后保存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程里不是有提到的吗?
软件里,上面Video选项卡里选择 NTSC,然后保存设置。 ...

网友B(2016-01-11):
引用 网友A:
教程里不是有提到的吗?
软件里,上面Video选项卡里选择 NTSC,然后保存设置。 ...

泡泡老师,我的摄像头接MiniMosd只有图像,没有叠加的显示,拔了摄像头就有了,MiniMosd修改PAL和NTSC都不行,这个怎么弄额泡泡老师,请教下MINIOSD显示不正常问题,急求! 泡泡老师,OSD 作者:hbc 820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泡泡老师,我的摄像头接MiniMosd只有图像,没有叠加的显示,拔了摄像头就有了,MiniMosd修改PAL和NTSC都 ...

还是摄象头的问题,更换摄象头或用家里的DVD、机顶盒的视频信号接入试试。

网友(2016-02-29):
我是用MissionPlanner1.3.32绿色版本,启用遥测,miniOSD不显示GPS信息;
于2016-02-29把(MissionPlanner1.3.32绿色版本)升级到1.3.35.6后启用遥测,miniOSD的GPS信息显示正常。

各位模友可以尝试下,有疑问可以跟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