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极翼P2飞控使用方法,4月25日更新第五课

楼主(2015-03-08):
第一课:飞控的组成,线路连接,调参软件及驱动的安装:

第二课:乐迪AT9设置设置方法:

第三课:天九、T8FG的设置方法:

第四课:驱动安装、固件升级、调参软件使用

第五课:罗盘校准及飞行测试:

网友:
师父的帖子顶不过来了

网友:
我也准备入p2玩

网友A:
泡泡 这机架动力真是百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 这机架动力真是百用啊

网友B(2015-04-22):
请教泡泡老师,在调参之前装驱动的时候由于我是win7系统的,所以选的是win7的dpinst_amd64这个驱动,然后提示安装成功,但是连接飞控的时候电脑却出现未能成功安装驱动,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泡泡老师,在调参之前装驱动的时候由于我是win7系统的,所以选的是win7的dpinst_amd64这个驱动,然后提 ...

驱动安装完之后,能看到COM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安装完之后,能看到COM口吗?

网友B:
泡泡老师,那个P2升级工具下载完后提示断开所有电源,然后连接USB线后还提示断开电源,搞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泡老师,那个P2升级工具下载完后提示断开所有电源,然后连接USB线后还提示断开电源,搞不懂了  ...

可能是USB供电不足,试试用电池供电的方法

网友(2021-07-07):
泡泡老师现在还有极翼P2的升级固件工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泡泡老师,那个P2升级工具下载完后提示断开所有电源,然后连接USB线后还提示断开电源,搞不懂了  ...

你好P2升级固件工具还有吗